七彩虹显卡(啥型号忘了)插在换的板子上点不亮,换其它显卡可以点亮

楼主(2012-02-22):
之前客户一机子被雷劈了,换张二手华硕主板,将他原来板上的七彩虹显卡(啥型号忘了)插在换的板子上点不亮,换其它显卡可以点亮,但是将原来那张显卡上到新主板如我试了华硕的N78  ,G41都行,上到三线板子冠盟N68  N78上试了下又不行,最后叫客户另买了张新显卡,,金手指来来回回擦了很多次,还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多擦几遍....................

网友:
会不会这个原来的显卡对3.3V电压要求的高些,也有低的,我遇到电源那个3.3v的滤波电容都炸开皮了,显卡就是容易卡住,但是能点亮!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种问题了,我也有一张AGP显卡,这个样子,有一块主板一定是报警的,然后其他板子正常,就那块不行。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也要注意

网友:
我也有一张,上游戏就死机。奇怪

网友:
多谢指教,下次再遇到心里有底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