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22寸高压坏换了不久还烧高压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2-02-22):
一瀚视奇22寸,来时没高压,换高压板后,可以正常工作,于是让客户拿走,没多久,大概半个月左右又拿回来了,又出现原来的故障了,打开一看,高压板都烧黑了,两个变压器,其中一个烧的特别严重,另一个还好些,难道上高压板质量不好吗?又换了一个好一点的高压板,换上之后继续观察,发现,还是非常热,但两个变压器,其中一个还算正常,用手摸觉得很热,但还可以接受,另一个变压器就不一样了,非常烫手,不敢摸,如果这样下去,还得烧,又换更好的高压板,还是一样,看来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后来换了烧管,温度是正常了,但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其中后换的那个灯管部分有些发暗,难道是换的灯管有问题吗?本来再换灯管,但太麻烦了,换了一个思路,重新换了一个高压板,好了!

网友:
高手呀........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灯管老化了,不知道上双灯管的高压,只接2根好的灯管估计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通过测试,上边两个灯管全坏。所以改双灯行不通。

网友:
灯管老化灯火引起高压包电流变大发烫.最好的处理是把灯管换掉.

网友:
换高压之前怎么不测下灯管呢,一般都是灯管拉坏高压条的

网友(点评):
机器来的时候,是很明显高压的问题,没想太多,呵呵。

网友:
改成双灯的啊

网友:
1,高压板可以修,
2,在换高压板前先要检查故障原因,不然,就有可能扩大故障
3,换灯管时,最好两根一起换
该机应该是灯管老化所至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你改个两登的高压板上去  只接其中两跟灯管,   那种其实用起也可以  只不过不幸的是   隔了差不多一年吧   哪客户又来了  结果灯管  高压板 全部坏 了   我才郁闷哟。

网友:
顶起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LG 22寸的显示器也是一样,换了高压条亮度就不正常了 后面再换了一条电压高的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我实在搞明白很多人建议把四灯改成双灯,请问你看过改过的效果吗,亮度直接暗了一半,谁都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