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P31-S3G长按POWER键不能关机

楼主(2012-02-23):
一块技嘉P31-S3G主板开始故障是不能开机,加焊I/O后能正常开机使用,其它都正常了,现在就是长按POWER键不能关机。

网友:
加焊IO后有变化,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IO上可以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同意

网友:
IO坏了吧,换个看看

网友:
长按关机键时量下IO的PSON脚是不是高电平。如果一直低电平可能绿线到IO的线路有问题,可能三极管或电阻坏 电容坏把绿线一直拉低了。

网友:
还有IO的SLPS3也要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如果没变就要考虑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是因为换IO引起的,是不是更应该在IO上多看一下呢?
按开机键要关机的话,重点是不是应该在PWRBT#那个脚上?

网友:
应该还是IO问题,绿线也是IO拉低的.

网友:
估计还是IO  IO_PWRBT# 这个脚电压可能没变化吧

网友:
4 5L说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