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做笔记本维修买什么样的编程器最合适!

楼主(2012-02-23):
以前本人用过希尔特 280U,后面出现很多双核机器的BIOS用280U刷不了了,
就买了希尔特 580U 刚刚开始感觉还挺好,基本上都能刷所有的笔记本的BIOS,直到年前要刷THINKPAD的X200和T400机器的密码芯片的时候才发现,希尔特580U的编程器也刷不了了,
以为比580U高一点的希尔特 3000U可以刷,就借来朋友的3000U试了一下,还一样不能刷。
因为本人自接触笔记本维修行业以来,一直都是用希尔特的编程器,对其他的不熟悉,想请教一下,有哪位朋友知道  什么编程器可以刷T400和X200机器BIOS和密码芯片的(当然其他也要一样的可以刷)?最好还是希尔特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我用的那个什么都可以刷的,,忘了什么牌子了,要问问老板才行

网友:
可以的呀,,,我们经常刷.....

网友A:
或许你把那软件升级一下看看行不,,,现在有很多25QXXXX的BIOS芯片,我们都是升级了就能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你把那软件升级一下看看行不,,,现在有很多25QXXXX的BIOS芯片,我们都是升级了就能刷了

X200和T400的密码芯片型号是P24S08,用280U 580U 3000U去刷的话,有时候是刷不了,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都刷好了,但是装到机器上机器不能开机!应该这几个编程器不能刷这个芯片吧!

网友B:
x200 用西特尔  500p能刷

网友:
一直用希尔特280U

网友:
我用的500p马马虎虎

网友:
买个转接座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x200 用西特尔  500p能刷

你好 能告诉我选的哪个器件吗

网友:
我师父最近在研究一种编程器 专门为咱们维修设计的  现在有个编程器 就是刷的太慢是一个缺点 但是好在 笔记本的BIOS基本全部吧  还有些特殊的BIOS也能刷 可惜是并口的  现在在研究U口的 集成了IBM解密和液晶在先刷写 flash数据恢复 好像还有25自己检测型号   等他的这个编程器出来 听实用的 我不否认希尔特很好 但是还有很多别的使我们维修用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