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长城ATX300P4-PFC电源问题

楼主(2012-02-23):
一个长城ATX300P4-PFC电源,c3866损坏炸开,用but11a代换,更换了其他损坏元件后,还是不起机怎么处理,请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5VSB有吗 5VSB有吗

网友:
先解决辅助电源是否正常工作再说。

网友:
c3866外围再查一下还有没有其它原件也烧毁的。

网友:
看了一下电路图。C3866是电源管吧。先修辅助电源再说了。老大再不行就把这部分的元件都换了吧。仅有十七个元件。

网友:
请教下c3866能否用but11af代换呢

网友:
C3866能用BUT11A      BUT11AF的只有450V、耐压稍低
C3866     900V  3A  40W   BUT11AF  450V   5A  40W    BUT11A  1000V  83W  5A
5VSB未有电压是待机电路还有故障未修复,先查300V电压部分是否正常,再查3866旁边的元件,光耦、TL431电路

网友:
更换了R11 100K电阻R12 100欧电阻D6 IN4148   Q3 C3866更换成5027-R    光耦  TL431也已更换副电源就是不起呀,真愁呀,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先把辅助电源电路搞定在说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