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0P编程器刷程序问题

楼主(2012-02-23):
如题:本人是新手,刚买了个500P编程器,但是软件装好后现问题了,就是把大8角BIOS心片放在编程器上后,软件要选择器件的厂商和型号,不然软件会提示什么不匹配,请问这个心片如何知道厂商和型号呢,里面有的选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啊?第2个问题:如果8角心片损坏了,可不可以从料板随便拆一个也是8角心片,然后用编程器清除后,然后把程序刷进去,不知道可不可以??是不是一定要用和主板上原配的BIOS心片????不能随便拆一个装上的?请高手指点一下,本人是新手,见笑了

网友:
选择型号的时候直接输入芯片的型号数字比如24C16 25X40 在选择区选择厂商和型号规格

网友:
BIOS芯片换的话要找型号一样的, 厂商芯片上都有的。。

网友:
把芯片上面的型号 输入到编程器软件的 选择器件 里面  对着品牌 选就是了

网友:
软件启动后 你直接点击 选择器件  然后再查找里面输入 芯片背面的型号(字母数字)就OK了啊,再根据你芯片的封装 脚数  看下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2012-03-24):
还有要注意一点,25Q16B的芯片刷的时候改为25X16B,才可以刷,不然,会报错的。

网友:
型号最好一样的,
或者容量一样的,,
笔记本都是用同型号换的,,我这是这么换的,

网友:
型号没选对,多看清楚就行

网友:
烧录尽量选择正确的厂家和型号,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兼容型号

网友:
这个要看下你bios的型号呀,对号入座就对了

网友:
芯片上面有型号的。只要输入那里面就可以显示出来。然后自己选择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
厂商  型号  必须一致,有时什么芯片组也很重要的

网友:
型号不一定非要一致才能代换,维修中碰到过型号不一致的,代换刷写过程中只要不报错就能用。

网友:
芯片型号打在芯片表面,代换不必同型号和同厂家,只要相同系列,相同容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