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6本地网卡时有时无

楼主(2012-02-23):
HP 516本地网卡时有时无,本地网卡有了关机后,过一会儿开没有了,如果再重启一下又有了。查了一下网卡I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可有哪位朋友遇到过。
重启
同意楼主:
4.0
案自答
同意楼主:
多换几个驱动试试,驱动有的也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不过你个应该不是。(先简单的试) 不行就加焊网卡 网卡过滤 等 最多也就是南桥的事。

网友(2012-04-01):
kernxn
遇到过。重装系统吧,

网友(2012-02-23):
先直接换个网卡试一下,

网友:
查查网卡的工作条件嘛

网友:
换个网卡还不行的话,你就查查南桥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刷BIOS,不行再换网卡,再动桥。
同意楼主:
5.0
电脑青竹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换网卡试试,不行再干南桥

网友:
不知道可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现象,装过系统也是一样的,重启一下没有了,再重启一下就有了。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到是可以先刷 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一个 有时上上网右下角那两个小电脑就在哪来回连接

网友:
楼主说的是设备管理器里没有了,还是上不了网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等师傅

网友(2012-04-01):
刚遇到 ,先是加焊IC ,无果,后换晶振,当时有用,后面再试的时候就时有时无了。

网友:
装个系统看看撒。

网友:
加焊网卡芯片和南桥试试吧

网友:
去官风下载最的的BIOS和网卡动动,装好后在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网卡的电源管理关了,如果BIOS里也有网卡电源管理的话也一起关了。

网友:
先软后硬,往死里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