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ILPI-158有没有可代换的电源板啊

楼主(2012-02-23):
尝试修了下,实在没辙了,只好换板。问下有没有换过合适的代用板,最好不用换驱动板的。谢谢……

网友:
你电源板原先是什么问题?供电是几V? 找一块供电一样比如12V   5V两组的代换.

网友:
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网友:
找个通用电源板换上就行

网友:
没有额。呵呵,占时没见过

网友:
只要输出供电一样都可以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