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

楼主(2012-02-23):
昨天快下班了,接了一台联想Y550的机器,第一次可以进入系统,关掉在开加电不显,显卡也做过了,还是不行,有知道的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不好搞啊,大哥修好之后说说什么问题哦。

网友:
北桥做过吗?

网友:
会不会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是每次断电都能进系统吗

网友:
就这样几个字就搞定了? 没的诚意

网友:
显卡芯片拆下来,值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