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 不上电维修小修一列

楼主(2012-02-23):
700元交换回来的主板Thinkpad SL410K 动过BIOS,   EC8502E,   南桥82801IBM,最可恨的是刷BIOS把键盘口给吹糊了,NND,基本功这么差劲。
拿到手后,放到带灯放大镜下仔细看了看,没有动过小零件,就是35V待机芯片上的黑色添纸上有一点点水迹,当时没注意这个导至了我绕了个大弯。
还是先量主板的各大电压,没有短路,上可调电源,待机有3VPUC,5VPUC,不往上加电。用示波器EC的晶振,有32M,波形非常好,再看BIOS上的片选上只有1V的电压8PINVDD3V电压。(这个板是广达生产的需要BIOSEC效对ID后产生S5_ON3V_S5,5V_S5EC才会有RSMRST才能上电)问题就很明了了,就是ECBIOS的事了,刷了BIOS没好,又换EC还没好,怎么这两天修板老是这么多问题啊?没去,拆了BIOS量阻值没事,BIOSEC的线路是通的,怎么回事了,插上电源用万用表量电压,老感觉不对劲,量来量怎么8PIN VDD脚才2,99了

这是直接从3VPUC过来的啊,再量3VPUC的电感是只有2.99V啊,5VPUC是5.12V啊。3VPUC是偏小了一点,有待机也没事啊,再用示波器打5VPUC电感一端是5V,一端是波形,再打3VPUC电感怎么二端都是3V电压啊,不对啊,主板翻过来看待机芯片上黑色添纸上的一点点水迹,把它撕下来,看见PR120这个电阻二头有点发黑,用万用表量有20多欧,看上面写的是2R2怎么有20多欧了,打开PDF一看,是待机芯片的自举和输出联起来的,看来是自举拉低了输出电压导至了
3VPUC输出才2.99V,小了一点达不到3.3V,引发BIOS工作不正常。换个PR120 2R2的电阻,电流刷刷的上到0.22,集成主板。上U,内存,跑码卡,一路跑至芭、AC,FBIOS里的,。至此,主板修复OK .700毛爷爷到手,呵呵,是老板手里哈。
些次维修经验说明我们维修里要注意细节。特别是电压上的偏差,一点点可能导至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发生。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家一起交流。扣扣584658693.交流群183841955.还有有空多去小第的淘宝店看看。加个人气。搞的不好,不要见怪。

ec晶振是3.2M,

网友(2012-04-16):
楼主修好后是不是还可以交换出去700大洋啊!

网友(2012-02-23):
经典中的经典啊 抢沙发 佩服啊 神啊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学习下,,

网友:
楼主可以交换主板不??

网友:
可以的。这个不要承当风险,就是有点贵,自已没修的要500,给你维修的话主板只要150,修主板再动桥的话就要320了。这个看情况来。反正大家都有钱挣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昨天也接了台 SL410,待机有0.01,就是不触发,还没拆开看呢

网友:
很好、很强悍。思路清晰,

网友:
细节打败一切啊,哈哈!

网友:
可以,维修就要这样的思路,和这样的细心才能够维修好一块主板,

网友:
一般情况下3.3低到2.9我都没考虑,下次注意了

网友:
太细心了  鼓掌

网友:
BIOS与EC之间是首先需要校验地址的,它的工作电压很重要!维修的时候首先示波器测量波形!

网友:
楼主 图片  拍的不错

网友:
像这种给自局的上拉电阻,一定要注意啊

网友:
说实话真看不懂,很佩服楼主的思路,我只会修个电压换个芯片。

网友:
lz 那里的  收费这么能收那么高

网友:
LZ是花700块钱交换了一块主板回来然后在修起来的吗

网友:
哥哥呀,钱不是 的呀。老板定的啊。北京市厂就是这样的。你看看上海收费还要贵。动不动就是3.500的。一般你们没修过的主板交换就是500.自已修过又修不好的肯定得加点一=钱啊。要不维修就便宜啊。我们挣的就是这个技样钱。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LZ是花700块钱交换了一块主板回来然后在修起来 赚了

网友:
我有一片EC晶振一边起振一边不起振的,换了EC和晶振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进过水的)

网友:
SL400 410也是个神机啊。。。问题多多。。。不单一~以后有得修了。

网友:
这个板是广达生产的需要BIOS和EC效对ID后产生S5_ON至3V_S5,5V_S5后EC才会有RSMRST才能上电)
是不是广达的主板都是这样的时序

网友:
是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主板很多。很多大小问题。够烦人的。

网友:
思路清晰 赞一个

网友:
这么牛叉,电压小那么点点,都查出来了,佩服,五体倒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219-1-1.html
楼主 有人复制你的东西

网友:
楼主能把宝贵的图纸给一份吗 不胜感激 914870602@qq。com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这段时间很忙,老板统了好多板回来,就我一人修没时间发贴了,过段时间补回来。多发几个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够细心的 谢谢分亨

网友:
终于能看到图片了,看帖不那么累了

网友:
经典,确实经典

网友:
楼主真的是很细心。一般电压偏这么点我们基本都会忽略的。

网友:
经典中的经典啊
值得我好好学习

网友(2012-04-03):
这样都能修好,佩服,楼主在那里学的啊

网友:
楼主讲解的确实是这个道理,可以理解

网友:
有学习了 思路 细节 很重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此经验 学习了

网友(2020-06-24):
佩服啊 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