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网线一条当两条用

楼主(2012-02-23):
在公司,企业,家里,学校,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有网线,可是有时候要增加一条网线得从大老远穿过层层障碍才把网线拉到目的地,
又花了一笔不少的钱。
公司呢经常要这里加台机子,那里加个打卡机。要拉网线得从天花板过,很脏的,又黑,所以我只好一条网线当两条用,帮他剩了交换机的钱。
材料:一条主网线。四小段网线。胶纸
我们看一下旁边的机子,找一条最近,适合的网线。两头都剪掉水晶头。

剪四条小的网线按正常接法各打上一个水晶头。
然后就用四条小网线跟主网线的连接。看好排法了,前为小网线,后为主网线
第一条小网线 橙白 接 橙白, 橙 接 橙 ,绿白 接 绿白,绿 接 绿
第二条小网线 橙白 接 橙白, 橙 接 橙 ,绿白 接 绿白,绿 接 绿

这样一条网线就好了,我们分第二条网线
第三条小网线 橙白 接 蓝白, 橙 接 蓝 ,绿白 接 棕白,绿 接 棕
第四条小网线 橙白 接 蓝白, 橙 接 蓝 ,绿白 接 棕白,绿 接 棕

其实很容易的,只要你记得用主线连接两段小网线的1236线就行了,记得用胶纸贴好了,别短路了,要不然造成网络回路就不关我事哦。
其实我只是说一下而,让大家参考一下,自己动手后才会真正的记牢和明白。
回答一个问题,速度会不会变慢。不会,因为我们平常只用到1236线,其它只是做备用的,像用于电话线之类的。现在我们把备用的用了,1236那根坏了,就没备用了。
1236线按顺序就是:橙白、橙、绿白、绿!

网友:
网线有8条线,而电脑只用4条,一条网线接两台机器是可行的,但是信号有无衰减呢?

网友:
这种方法在有些情况下是不适用的
五类网线只用1326这几条线,你懂,厂家也懂。一直以来,有部分网线生产厂商为了节省成本,生产五类网线时,1326这四线根用的材料为正规材料,而4678这四根则用次品材料充数。碰到这类网线,如果你接的网线长度较长,按你的方法,就会引起网络不稳定了
所以,你你所说的方法,前提是使用正规质量的网线,才可以完全代用的

网友:
学习了,真是学习了!网线还有这么多学问!!!

网友:
要是这种都行的话,那生产路由器的厂家不都倒闭了吗

网友(点评):
这是接网线的方法..跟路由器没关系

网友:
比較為複雜,難明!

网友:
用处不大、

网友:
看意思是要驳接起来,这样的信号衰减如何?

网友:
用处不大,临时救急吧

网友:
无任何异议 交换机才三十多

网友:
呵呵,学习了,以前没这么弄过

网友:
应急的时候可以用用的,不建议常用

网友:
这样用信号是有干扰的,

网友:
这都行~~~有时间试试

网友:
这个貌似是很基础的东西,原来这么多人不知道
很多小公司都是1236是铜线,剩下的是铁线,
而且千兆的需要八根
小区里的网通,电信等都是四根做宽带,四根做电话
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都限制一户只能有两部座机
宽带公司基本也都这样做
还有lz可以去掉中间那一段颜色的顺序
其实你也知道只要1236两端对应一样就可以了
这样会让很多新手去死记你写的颜色顺序的

网友:
貌似这个不省交换机或者是路由器吧。你一条分两条了,但是接入的接口还是要2个啊。更简便的是
白棕当白橙     棕当橙      白蓝当白绿      蓝当绿。就这样接头子,哈哈,一样的。我觉得线不超过30米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以前我们公司我就懒得从新拉线,就这样办。

网友:
这很常见啊,我们经常这样做

网友:
这个方法以前用过  信号的衰减还可以接受

网友:
这样肯定不稳定

网友:
其实就一句话的事,剩下的两对线也可以通信

网友:
除非是全铜的,普通网线就不行了,4铁4铝,或者是4铜4铁,或者是4铜4铝。

网友:
怎么接啊 都接上水晶头了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是不是有图片啊?没看到哦

网友A:
以前没听说过 今天 学习了

网友:
还有人敢式

网友:
很有创意 但用图不大

网友(2012-03-25):
呵呵 终于看明白了 明天试一下

网友:
用交换机比较方便

网友(2012-08-13):
可能造成干扰会很大,应该不是很稳定。

网友:
这个好学习知识了

网友:
精神可嘉,但不支持,貌似是一条网线后面接四根网线,信号衰减的厉害

网友:
这样就只救急用下,还是要考虑干扰的
再者对于现在的千兆网络来说,这是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
交换机很便宜的啦

网友(2014-02-17):
就要1236 就行了哦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