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品牌机的945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2-02-23):
昨天收到一块联想品牌机的945主板。不复位。量的南桥旁边的电压不对,结构是两个三极管中间夹着个八爪。在PCI-E槽子下方。量的电压是零点几付。把八爪换了电压有了开始跑数了但是跑到诊断卡显示26的时候停留很长时间然后再跳俩个输就停在6C的地方不懂了,本以为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了下现在又不复位了,是不是北桥坏了啊。还是哪的问题啊,关键是北桥没有芯片,也没法试,

网友:
有可能 测测供电 是不是短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加焊出问题了 ,没复位问题在南桥 。

网友:
电压什么的现在都正常,南桥我也换了,不行,,,,,,,,,,

网友:
这个要看看,对自己有帮助

网友:
多半北桥已经不行了

网友:
老大  都跑   26 了你还做北桥啊
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