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dell 1427 !!! 通病 求解

楼主(2012-02-23):
   客户说是进水不开机,就直接拆机先看看主板 ,主板拿出后发现已经修过IO和供电 进水痕迹已经被清理过了,就直接加电发现待机0.24A不正常 摸IO发现特烫手 拆掉后待机0.01 就直接换了一个IO加电能触发了电流上到0.50A(没装cpu和显卡板)大喜,装上cpu 内存 和显卡板 电流上到0.9A就上不去了 多开几次就又能亮了 。不亮的时候检测卡跑88 所有电压都正常pci复位也有 亮的时候能正常跑码 网上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求解

网友:
0.9A电流可能没检测过显卡,拆下显卡板看看也是这个电流吗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同样求解 呵呵

网友:
88是显卡没有过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挺难修的,。。。。

网友:
那就把显卡做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 机器已经修好了 是南桥下面掉点了 接上搞定

网友:
,呵呵,你看把楼主美的,我最喜欢把客户的机子修好,然后用酷狗音乐 听那首我喜欢的《我们的歌》王力宏唱的

网友:
我有个机器问题和楼主的一样没有修好,,明天研究研究,,,有复位不跑马的机器最难修了

网友:
IO 是kb9296qf c1 的 这个io进水容易坏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南桥掉点,楼主怎么发现的,如果拆南桥看见,南桥虚焊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