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挡THINKPAD

楼主(2012-02-23):
请问IBM R400挡THINKPAD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我从不回贴,今天回一个算你走运了。
下面的字不是我写的,也是网上贴过来的,给你看看:
R400开机停在LOGO不动

R400开机停在LOGO不动,拆机点还是一样,拿掉外设还是一样。

开始怀疑BIOS,靠,BIOS是16脚的芯片,没有座子,也借不到,把脚连线刷后,还是一样。。。。。
搞郁闷了,发现硬盘不转,南桥坏了吗很疑惑。。。

查查USB数据脚短路,从数据脚到供电全短路,再看口口,针全接地了,挑开后再开机还不动。。。。再次用表打打USB脚,数据脚不短,供电仍然短路,下得图纸后发现相连下面的U52八脚管,卸了还短排除管坏,电容也被排除后,只有可能是借口的针里面看不到的地方接地了,拆下端口,两个USB接口都是连的,直接拆了就不短路了,开机也正常了,,,,小小虾的,这么个小东东坏了,

坛友们以后有注意USB接口,我都碰上好多次因USB口拆坏短路造成机子不正常的了
备份出BIOS

*****************************************************************
R400机器 可以正常开机 电流也正常 到了LOGO画面就不动了 按键盘没任何反应 电流从2.20A开始就0.01A的往上走 !

小弟没修过这种机器 有修过的师傅可以给点帮助吗?

把硬盘光驱外接设备拆了看看 ,不行COMS清零,如果还不行再考虑BIOS

挡LOGO  直截南桥

我上次修过一台T400的,就是BIOS问题

裸 板试一次,不行刷BIOS

是BIOS 问题,后来问客户,说是他自已刷BIOS,重启黑屏,他就强关机了,再开就这样了.现在BIOS也刷不了,开机就死,听同行说,只有换板了

网友:
先排除下外接设备,如光驱,硬盘,键盘等!然后再去查其他的

网友:
裸本看看还档不??

网友:
USB电压短路了,引起的,

网友:
人为的故障是比较难搞,学习了下次遇到心里有数了

网友:
汗,维修就这样,有时候就那么神奇,修机器好烦

网友:
这个机器  u口  爱出问题 我也遇到过

网友:
USB接地挡LOGO,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碰到过2次  都是USB接口内那个固定针脚的塑料片被插坏了 导致的针脚接地

网友:
先查USB接口及电路

网友:
t410 一样的问题,,光板也一样,桥,,显卡都搞了,声卡网卡,能拆的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