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奇怪故障

楼主(2012-02-23):
华硕P5KPL,可以上电档显卡,拔去显卡,正常跑码。上显卡后复位,正常使用,但是显卡从X16变成了X1,每次开机都要复位一下,南北桥加焊过,电容全不换过,全新的。不是拆机的,所有bios版本都刷过,主板自带的刷新的程序。I/O,时钟芯片都换了,mos管和电源管理输出电压都正常,显卡槽每个脚都量过正常。上显卡对印着量的。实在是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换个显卡槽子试一下吧!

网友:
难道是显卡水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槽子试一下吧!

换槽应该关系不大吧,要复位以后才启动显卡,曹子不好会这样吗??

网友B:
看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不然你看看北桥有问题没有 地址线 数据线

网友:
如有条件 ,可换北桥。期待楼主修复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刷个BIOS试试

请仔细看发的帖子~!

网友C:
总线时钟正常吗。特别是内存的总线时钟。是不是他们引起的。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然你看看北桥有问题没有 地址线 数据线

感谢您的知道,更换北桥设备更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总线时钟正常吗。特别是内存的总线时钟。是不是他们引起的。你看看

复位以后可以正常启动,只要不关机可以无限次重启启动,系统,3dmark正常,就是显卡带宽从X16变成X1,显卡本身是好的X16。这个问题比较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以后可以正常启动,只要不关机可以无限次重启启动,系统,3dmark正常,就是显卡带宽从X16变成X1,显卡 ...

你就查下。pci-e的时钟看看。还有到时钟ic的路线

网友:
换显卡,不行再换桥。

网友:
多数是插槽的问题。用砂纸打一下。

网友E: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没搞好只有南北没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没搞好只有南北没换过了

同病相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