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3不开机

楼主(2012-02-23):
小弟请各位大哥指点迷津,今天接了个R43不开机,客户说进过水,于是拆机检查,在主板上确实发现轻微的水迹,清理之后,还是不开机,仔细一看,主板的背面是EC(IT8512E 0817-DXT),南桥也挺近(型号是SIS968),找到图纸开始查南桥的工作条件,由于小弟没有学习过时序,对信号不是太了解,我用示波器测晶振,EC和南桥都只有一个脚有波形32.768khz,另一个脚没有波形,EC供电正常,ACIN有2.7v的电压,SUSB#有0.3-0.4v的电压,开机脚上有3.3V。那个EC复位99脚是0v正常吗?请师傅们介绍一下。这个EC的时序。

网友:
简单的时序就是供电——时钟——复位,EC没有复位就表明EC没有正常工作的,所以你要先查EC的供电VCC,其次是时钟信号,这两个正常了,EC才会出复位!

网友:
谢谢了。现在在查外围。EC已经换过,不是EC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