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330 DDR2 BIOS

楼主(2012-02-23):
Y330  DDR2  机器版号LT32M, 盖板灯闪硬盘灯闪,应该是BIOS问题,实测供电都正常,内存SPD已读,但是AD线波形不对,几大论坛能找的BIOS都找了刷 了 都 是不能读取SPD 的,故不能排除BIOS问题求 个 能用 的编程器备份 的机器,有这个BIOS的 朋友 帮忙上传个,谢了。

网友:
呵呵,我有台本本和你的现象一样的,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86-0.97跳变,盖板灯全亮,硬盘灯闪,测到有3.3V,5V电压只有1.6V左右,你有这个图纸没,传给我一份吧,我新注册的号,之前的号会X了,地址:wormdi@126.com

网友(点评):
5V不正常机器不可能能自检哦,你有没有测错。

网友(2012-04-12):
thank you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 不过电流没有跑这么高 是进水机器 电压都正常 也像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Flash BIOS update - Flash from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for Ideapad Y730, Y330, U330
Version 09CN54W
Installation README

This package updates the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BIOS) on
Ideapad Y730, Y330, U330.

BIOS is programming that controls low-level hardware operations,including interactions with diskette drives,
hard drives, and thekeyboard. The BIOS is stored on a chip. Your computer uses flashBIOS, which can be updated
through a program on a flash disketteso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replace the BIOS chip to update theBIOS.

Note: Make note of any settings you have changed in the BIOSConfiguration Utility. These settings may have to be re-enteredafter updating the BIOS.

Attention: Do not under any circumstance power off or restart the system during the Flash update procedure. Doing so will critically damage your system.

Print this file so that you can refer to it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一切说明在上。

Lenovo Y330 bios

网友:
这个BIOS有兄弟伙用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