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S671G

楼主(2012-02-23):
LENOVO L-S671G 本来是12V短路了 结果换了经常会烧场管 后来把场管取下来了不上 可以用了 但是温度比较高 把那组坏了的电压断开了 场管还是很烫 手都不能摸 那位高手知道 在不换电源管理芯片的情况下 能不能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或者是那位高手有
的支持下。。 谢了
芯片

网友:
这个 图 很难 找 的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这个必须换PWM芯片了
同意楼主:
5.0
yaoyuceng
同意楼主:

网友:
唉 惨啊 这个芯片基本上是没得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