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 不加电 待机正常有时候能开机 开机后都正常 大部分点不亮

楼主(2012-02-23):
刚接到一个联想V450  不加电  有待机 3.3V  5V 都正常  待机电流0.010A 有时候可以开机 有时候怎么按也不开机 这个本本电路图 和Y430一个样 IO是KB926QF
先查了下开机键到IO    13脚 ON/OFFBTN# 有18.9V  经过 D5 的第3脚进了IO 32脚    32脚有3.3V  按下 开机键 0.4V -3.3V跳变    这块应该正常吧?      EC 100脚EC_RSMRST#   0V    当100脚有3.3V输出时 就能加电 开机正常
IO供电有3.3V  37脚有3.3V    晶振谐振电容 也都换  换了2个IO 结果还是一样 还不加电 待机电流0.010A 按下开关 0.013A 松了开关 还是0.010A      BIOS也刷过  关键就是100脚没有3.3V输出 可能是保护了吧?  不知道怎么修了 请高手指教下 应该查哪个地方?

网友:
这个主板版号是LA-4142p   EC 100脚对地阻值 570  南桥换过 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哪个  芯片  虚焊了

网友:
我把周围四面引脚的芯片 都加焊过试了 也还是那个样

网友:
这可愁了哈,看看声卡网卡有没短路

网友:
是有短路的地方了吧

网友:
换过桥没有

网友(点评):
桥换过 换的全新的 还是那个样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BIOS的地址,数据脚上可有波形啊,是不是有虚汗了,EC读取不到BIOS中的代码,RSMRST也是会没有电压的啊

BIOS 没问题 也重新刷过 BIOS BIOS 到IO脚 都正常 IO也换过2个 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LID_SW#脚的电压,看一下不开机的时候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晶振量下正常不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好修,隐隐约约的。

网友:
南桥晶振是好的吗?南桥换了吗?

网友(点评):
晶振没问题也换过 南桥换了 全新的 也还是那样

网友:
检查各路RSMRST

网友:
ACIN这个信号也很重要得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lz好了吗?????

网友:
   正常加电的条件;1  ACIN (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是高电平 有3.3V
                           2  LID_OUT (休眠信号)  正常是高电平 有3.3
         KB926QF C0(KB926QF  D3 可通用)   1000脚 EC_RSMRST #  待机是低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
    102 脚  EC_ON 待机情况下是高电平 有3.3V 电压; 触发之后有高低高的跳变。
    117 脚  PWRBTN_OUT# 待机是高电平 是发往南桥,有高电平的跳变。

网友:
应该是IQ工作条件不满足  查查IO工作条件  明显的没有给南桥开机信号

网友(2012-03-26):
我Y430也是这个鸟样 南桥都换了一样

网友:
解决了吗??楼主,IO被触发后在产生触南桥的信号之前是不是应该还产生一些开起后续电压的信号,来开起给南桥的供电啊????

网友:
21楼的谈到点子上去了

网友:
故障已解决。取掉D5 断开ON/OFFBTN#  直接把ON/OFF#飞到JP3上。

网友:
我没有修到过这样问题  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去查 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楼主 我手上也有一台V450 我那个是SUSP#这个信号要把Q22 D极悬空才正常出来..D极一装下去SUSP#信号就没有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期待高手教教

网友:
觉得还是要查EC的问题,可以把那脚挑起来看看,会不会发出信号,

网友:
口,发现其中一路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