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问题,白屏,求助

楼主(2012-02-23):
LA-3691P,独显 G86-603-A2 原故障白屏,一开始怀疑屏的问题,因为屏也是有白屏的通病型号是B141EW04 AUO的,屏去别人那里测是好的,后来怀疑屏线,因为屏线有破损的地方,屏线更换无果,怀疑BGA,更换全新改良版,还是无果,测屏接口的电压结果如下,不接屏线的时候是3.3V 接屏线白屏状态下是2.01-1.8V左右跳变,但图纸上的元件标注应该是集显的机器,元件标注都不一样,我应该如何下手?求各位大大解答~~~~

网友:
这个型号的联想 有通病 就是 显卡问题   可以用改良的 G86-631-A2 代替 我换了好几个了  玩一般游戏显卡温度才 55度

网友:
好。明白,谢谢楼上,我去试试~~~~~

网友:
先换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
显卡换过不行。就考虑下显存

网友:
显然是显卡嘛。这就是迅维网的好处

网友:
哥们你还是找个一样的图好好检查下LCD-VCC3.3伏是哪里过来的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直接做显卡

网友:
谢谢各位,我先做好显卡先把,3.3那里还需要找显卡版的图纸,跟找到的不一样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