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不过显卡

楼主(2012-02-23):
同行送过来的三星R25的本子
说是黑屏 在其他地方修过
用的是7300GT的芯片 心想 NV显卡门 好解决

直接上直流电源 三星的LOGO出来了 询问客户 他说使用过程中会黑屏
于是定了升级版的7400芯片

拆开一看 发现显卡和北桥全部动过(当时很纳闷,明显是显卡的问题为啥要动北桥?)
换上升级版的显卡芯片  加铜片 改风扇
第一次点没亮
插拔一下内存正常进系统 跑3DMark01半天 没问题

准备装上给客户了 本着严谨的态度 想再测测看
一点----不显 插拔内存-----不显
只有清空主板CMOS设置 才会显
然后关机再开就不显 就不过显卡了
待机电流是0.022-0.015(没按开关键 会跳一下 很奇怪)
按了开机键是0.8-0.6-0.7

怀疑前面动了北桥
直接换了945PM北桥 还一样
当中折腾N次 945PM下面锡球超多 三星的PCB又软 冬天做容易变形

南桥就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打USB数据线阻值正常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处理

现在不少本的板子都很薄 不知道 用烤箱考考效果是不是好点?

网友:
都动过N次的PCB要注意啦~!危险诺u`

网友:
估计得换板了

网友:
是呀!这款机器是爱坏显卡!

网友:
三星的主板太容易变形了。。有一个做了好几遍才好的。。

网友:
现在很头疼 压在手上是个负担

网友:
主要看看显卡到北桥的耦合电容,仔细查

网友:
三星的板子容易出问题呀,要小心哟

网友:
你说: 只有清空主板CMOS设置 才会显
那就从简单的做起:刷BIOS

网友:
怎么电流还往下跑呢?

网友:
三星的板子太难搞了
因为显卡做过好几次 焊盘有露铜的 第一次上改良显卡芯片的时候用绿油补过
怀疑无铅焊接的时候温度太高 绿油和助焊剂融了
将显卡取下来 植有铅的球重新补绿油 上BGA

还是一样
第一次开机正常 第二次开机就挡在显卡处

老老实实的打阻值
发现有点异常

发现TXN TXP这些信号/数据线是靠近北桥的
但耦合电容是分成两排
靠近北桥的一排的耦合电容线是连到显卡芯片焊球的第二行 阻值600-630
靠近显卡桥的一排的耦合电容线是连到显卡芯片焊球的第一行 阻值440

怀疑还是焊接的问题 拆下来直接量显卡芯片 一样 焊接应该没问题
拿个G86-630的芯片 阻值是一样的
手上有个爆桥的7300芯片 除了断开的 有阻值是吻合的
显卡芯片焊球的第二行 阻值600-630
显卡芯片焊球的第一行 阻值440
奇怪啊

哪位大哥有这个芯片 能不能帮忙量一下啊

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 第一次跑游戏很长时间的

又焊上 发现大花 全屏竖白色条纹

是不是显存出问题了?因为 三星的这个本子显存是点了胶的 正面的没有 怀疑是上一家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