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32LD9800开机绿灯很快转红灯,不能开机

楼主(2012-02-23):
日立32LD9800开机绿灯很快转红灯,不能开机,强行短接电源板各路电压(5,12,24,380V)正常,一样不能开机,请问修过的师傅是什么问题?问过日立维修中心的师傅,他们说换电源板OK,可惜他们是换板方式维修,不知道电源板什么坏。电源型号: HAO1961-A 1C53941 PS-78,希望能找到图纸

网友:
强行短接电源?是不是加个假负载在24V输出上啊?
各电压输出都正常,电源就应该是没问题的才对啊……
就我的经验来说,各电压正常但不开机,通常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更换辅助电源滤波电容试一试

网友:
电压正常的,驱动板那边问题多啊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看发出开机信号没 灯管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