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2-23):
机器开机掉电,AMD CPU,查到cpu供电一路正常,电压为1.15V,另一路电压不正常,电压偏高,大概到1.7几的时候掉电,cpu反馈电路和电源管理已经换过,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了。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高手们呢,咋都看没人给支个招啊{:soso__187047450382421961_3:}

网友:
AMD的,换个CPU试试呗

网友:
AMD的U容易出问题,换个U吧

网友:
画面显示了吗?
要是没有显示那可能是显卡,显示了,那可能是U。

网友:
差电压  温控  保护隔离

网友:
我吧  CQ40 图发给你吧···

CQ40(la-4111p)_r04_080307.pdf

网友:
我上次也碰见过了,都不知道重那开始修啊

网友:
看主板右下角那电容有没有虚焊。

网友:
cpu供电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2-03-29):
换了U还不行就BGA北桥或者换了试试吧

网友:
换U试试

网友:
CQAMD系的北桥问题多些

网友:
查供电 换CPU试试

网友:
你的CPU 是不是QL的CPU 呢  如果是 你换一个吧 。 AMD 的CPU 很容易坏  而且CQ40 的板子 AMD 的也很容易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