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300 蓝屏

楼主(2012-02-23):
东芝A300 插光驱死机蓝屏,不插光驱正常,有遇到过的大虾 给个思路。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 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能说一下不什么思路?

网友:
刷下BIOS,更换下光驱,再不行查下接口电压!

网友:
我们的直接方法是废了光驱

网友:
再不行查下接口电压!

网友:
测一下电路,不行就看桥了。

网友:

做WIN7系统之后好用了  没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就是XP系统的设置问题!你进安全模式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那有可能是桥。

网友:
首先是看下
在看下面

网友:
额做了WIN7好了。。那还是系统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