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12-02-23):
我这有台HP TX1000机器, 没有3,5V待机,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没?支个招,各个电感的阻值都正常,1631芯片没有REF电压,插电瞬间电源接口指示灯会闪一下,中途自己好了,客户拿回去就又不行了。
芯片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看下公共点电压正常?是不是公共点电压被拉低了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公共点电压被拉低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