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好系统出现问题

楼主(2012-02-23):
笔记本装好系统出现Error17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进系统之后提示,还是在什么情况下提示的?最后搞一张截图!建议重新分下区做下系统!

网友B:
就是分区后出现那样的问题,c区也设为主分区了,也重新写MBR了。是装的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进系统之后提示,还是在什么情况下提示的?最后搞一张截图!建议重新分下区做下系统!

就是分区后出现那样的问题,c区也设为主分区了,也重新写MBR了。是装的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分区后出现那样的问题,c区也设为主分区了,也重新写MBR了。是装的XP系统

有没有可能是我的系统有问题呀,我在换一个win7的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xp系统安装试试。

网友C:
建议 用安装版的试试 现在新出的本本 好的G的都不好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 用安装版的试试 现在新出的本本 好的G的都不好装啊

我用那个win7的系统好像好了,谢谢你们

网友:
我不了  各位额大哥说成白话好吗..话可的有技术含量了

网友D:
硬盘模式更改为IDE,如果没得改的话有部分笔记本只能安装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模式更改为IDE,如果没得改的话有部分笔记本只能安装WIN7系统!

我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可以是驱动问题,装的时候不要装驱动。

网友:
现在的新笔记本装XP是一种挑战,装WIN7才是它的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