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组装机风扇噪音大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23):
一些品牌机器控制的噪音的确是令人称赞,一台组装的台式机,特别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跟个电风扇没什么区别。如何能把噪音控制在品牌机那样呢?是主板支持还是选购风扇的方面。
风扇声音大

网友:
一般都是风扇问题啊,换个好点的风扇即可!

网友:
原装用的材料比较好

网友:
主要还是风扇质量问题,组装机很少注重细节吧。

网友:
选好风扇,神船的风扇就不错,又大又安静。

网友:
给风扇加点油。

网友:
应该是风扇 换个好点的

网友:
应该是风扇 换个好点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4000-1-1.html

网友:
给风扇加runhuazhi

网友:
风扇质量是一个原因,过度使用是另一个原因,品牌机,一般都打开了风扇智能调速选项,CPU smart fan control这一项,任务重的时候,风扇全速运转,任务轻的时候,智能控制转速,有效地延长了风扇寿命。
同意楼主:
5.0
时光温柔。
同意楼主:

网友A:
换个风扇,或是加油。
最好是,换一个好一点的机箱,品牌机的机箱都是很厚重的,有效的防止了共振。

网友:
噪音 直接考虑风扇

网友:
买个好风扇好的机箱电源和品牌机没什么区别

网友:
买个80块的风扇,看他还有噪音不、、、???

网友:
材料方便时隔问题,不过我一般帮人家装,没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要么加点油就可以解决噪声

网友:
打开机箱看下,是不是数据线刮到风扇了

网友B:
其实组装机要经常维护,加点油试一试

网友:
风扇质量问题或加油

网友:
第一除尘,第二加点润滑黄油,真不行换风扇

网友:
风扇加点油

网友C:
上面的就不说了,我要重说的是:机箱是很多人不太注意的东东,是商家励器,也是用户的误区。机箱的结构 风道走向设计是很重要的,本人的机箱用了三年了用一首歌来形容-----一直很安静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吧

网友:
风扇是原因之一(电源风扇及cpu风扇),机箱也同样重要,现在的组装机,处处省钱,所用的机箱多是几十块一个的,共震明显!

网友:
遇到过很多用户抱怨声音比较大,组装机和品牌机差别就在这里吧,一个是主板的自动控速,再就是机箱所用的钢板有差距,我试过,把品牌机的风扇换到别的主板上用,转速那是相当高,都有噪音了。所以要想声音小,从这两方面入手,机箱选择到市场上200元以上的,问题肯定就不大!

网友:
老大没那么多下载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3020-1-1.html

网友:
遇到过很多用户抱怨声音比较大,组装机和品牌机差别就在这里吧,一个是主板的自动控速,再就是机箱所用的钢板有差距,我试过,把品牌机的风扇换到别的主板上用,转速那是相当高,都有噪音了。所以要想声音小,从这两方面入手,机箱选择到市场上200元以上的,问题肯定就不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

网友:
关键是你当时配的什么风扇,噪声主要有电源风扇,CPU风扇,显卡风扇和机箱风扇,如果这些风扇多花点钱,买好点的,和品牌机一样,不会有很大的噪声,品牌机这些方面确实做得好,就是配置确实不能让人恭维。

网友:
装机用的东西次.

网友:
在装机器的时候就用盒装的CPU

网友:
风扇噪音大,先说cpu风扇的。和噪音有关的,风扇扇叶的大小,宽窄这个有着影响。另外很重要的主板的风速控制。不知道一般的板子有没有,这个没在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就不说了,我要重说的是:机箱是很多人不太注意的东东,是商家励器,也是用户的误区。机箱的结构 风道 ...

主板要带温控的
cpu扇叶要宽
机箱厚实
不知道说漏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要带温控的
cpu扇叶要宽
机箱厚实

是的一般原装的风扇都不怎么样,最好换一个好一点的。夏天主要的是灰多了都没有排出来。时间一长就死机或重启。至于温控吗,现在于的主板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你上 酷冷至尊 的风扇  看看   你就知道  好风扇  的妙处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方面都有原因,品牌机主板大多带风扇自动控速,组装机可以选择带风扇控速的主板,比如映泰、宏基等好多的 ...

你说的  很对

网友:
还有就是  有人说  加点黄油  就可以 LZ最好 不要加 黄油 ,到热天温度高时,黄油溢出来,到处都是 有  我以前加过,当时 没有什么 问题 ,到夏天出城的时候,就知道 不好了《前提我用了很少的黄油》

网友:
机械主要是材质和装配精度,是不折不扣的一分钱一分货,自己看着办

网友:
由于现在机箱用的铁皮都很薄,容易产生共振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相对来讲,品牌机的机箱比较厚一点,如果是机箱产生的噪音,可以在机箱的边缘结合的地方粘上点胶布,来缓解一下。

网友:
11楼又建设性,组装机为了图便宜,一般人不注重机箱,其实这也是组一台好电脑必不可少的,质量差的机箱,铁皮薄,容易引起共鸣,也不隔音....

网友:
组装机一般风扇质量都是很差的,  建议你换个酷冷至尊的用用,这个还不错的。

网友:
风扇是一方面 安装也是个问题

网友:
换个水冷散热器,连风扇都不要了,看他还敢出声

网友:
组装机用的CPU风扇基本都是二次封装的质量差些,尤其AMD的配置散热器风扇表现的更差一些,同品牌机大厂OEM定货根本无法比,建议使用AMD配置的直接更换牌子好点的散热器,如超频三;九州风神

网友:
我的方法是! 先看看CPU的发热量有多大! 如果属于低功率的话! 那就把风扇上的12V 接到电源上的5V 这样基本上没有噪音!  我家里的就是这样改的!  我的是PD2.93的U

网友:
组装机就是用的普通的风扇,没有考虑细节!

网友(2013-02-02):
之前好像看过本帖,没有细琢磨,经过这几天研究,主要是风扇速度控制问题。我的低功耗主机经过风扇降速,完全达到了品牌机静音水平。以前打开品牌机看到风扇转的也挺快,其实那只是表象,到BIOS里看看,我想风扇转速肯定只有1000转左右,比兼容机2、3千转低的多,噪音差远了。品牌机开机都有风扇全速运行几秒的现象,那就是开启PWM智能温控导致的。兼容机风扇多不支持PWM方式控制,只要买一个调速器,感觉比智能控制还好,因为电脑温度波动范围不会非常大,只有夏天和冬天室温变化较大,室温变了调下速度就可以。还有风扇尺寸要大点,这样同样风量转速要低。
还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噪音源,是音箱,晚上静的时候试着把音箱关闭,如果静了,那说明音箱交流噪音较大。

网友:
换个风扇,或是加油。

网友:
换品牌机的主板用包你静音,就是不能超频。风扇无所谓

网友:
选购风扇的方面。风扇选好的.不要用国产化的,要买好的!

网友:
全部改造成无风扇的,电源,CPU,显卡,给硬盘装上减震,

网友:
果断换风扇,好点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把风扇拿下了,单独转还是响声大,肯定是风扇问题,另外固定不会也会响声大,把螺丝地方加个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