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5GV4MR-ES主板诊断卡报41停止跑码求助

楼主(2012-02-23):
一块FOXCONN 845GV4MR-ES主板,大半年前除了集成的网卡坏了之外,其它一切正常,放了大半年没有使用,现在开机CPU风扇正常转动,开机后约几秒,键盘灯会闪一下,插上诊断卡跑41后就停下来了,IRDY灯闪烁,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后就是急促的不停的嘀嘀声,不能正常开机,有时把诊断卡来回从PCI槽中更换拔插,机器又能正常开启,正常关机断电后短期内开机正常,但断电时间稍长就又故障依旧了。请教高手赐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换内存,刷BIOS

网友:
做下清理(用洗板水最好),更新下BIOS,电池放电!

网友A:
网卡雷击坏的吗?不管怎样,既然有问题就把网卡拆掉或者换网卡IC,IO也是重点

网友B:
全面除尘,只不过是用毛刷,放电N次,电池更换新的了,BIOS未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雷击坏的吗?不管怎样,既然有问题就把网卡拆掉或者换网卡IC,IO也是重点

网卡坏了很久了,加了一块PCI的网卡在用,网卡一直正常,不考虑更换网卡IC和IO了,太麻烦,主要是要能正常启动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面除尘,只不过是用毛刷,放电N次,电池更换新的了,BIOS未刷。

刷下BIOS试一试,主要清理一下775座子时间长了很容易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下BIOS试一试,主要清理一下775座子时间长了很容易氧化

行,我试试看,775座子能用无水酒精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我试试看,775座子能用无水酒精洗不?

可以的,用无水酒精刷过后最好再用皮老虎吹一下!

网友:
这片主板的BIOS:http://www.foxconnchannel.com/ProductDetail.aspx?T=Motherboard&U=zh-cn0000069
可以在这个链接下载,不能下载,请短信留言。

网友D:
清灰,烤板,腐蚀的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灰,烤板,腐蚀的加焊

估计是哪个地方虚焊的可能性最大,主板这么多零件,得从哪些个零件开始检测呢?我是新手,工具只有万用表和恒温烙铁。

网友:
考虑刷BIOS。IO

网友:
用无水酒精清洗了一下CPU座和BIOS芯片,可以初步肯定是BIOS的问题了,之前还能保存BIOS信息,重启也正常,现在不能保存BIOS信息,重启也不行了,只有用手压着CMOS芯片,电脑才能启动,而且每次都要按F1加载出厂设置,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肯定是CMOS的引脚氧化引起的接触不良?CMOS芯片有没有坏?(BIOS能调,但不能保存)如果要加锡要怎样操作,请高手继续指教。

网友:
应该不关内存的事,BIOS刷不进。

网友:
清理内存  刷新BIOS

网友:
你说的时间不能保存也不知道是你的电池没有电了,还是你的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挺的你说法有点像pci里面的弹片出了问题。造成开不了机。你要放大自己的眼睛

网友:
太奇怪了,我把它带到专治疑难杂症的地方,接上电,插上诊断卡一路绿灯,跑码正常,又去另一家买了两根二手内存试机的时候也是一切正常,修改BIOS后也能正常保存,等我一拿回自己的店里试机的时候又是老样子了(裸机测试),装回原机箱也是一样开不了机,必须要用手稍微摁着点COMS才能正常开机,且无法保存BIOS信息,且不能正常重启,重启的时候又是一长二短之后就是嘀嘀的高频率一直响下去。弄晕了。什么都没有换,都是原配件,就是换了个地方,电源我用了个新的长城,电池也肯定有电,换了新的。

网友:
一般是BIOS坏了。

网友:
像出现41这个代码,一般就是BIOS坏了,重新刷一个BIOS就可以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