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卡 不能显示 1680 1050 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我这边有一个三星 2243BWX 的 显示器   这个显示器 用N卡 不管是什么型号的都能显示正常!  但是一用A卡的话  就只能显示到 1440 *900  不能显示 1680*1050, 如果调到 1680*1050 这个分辨率的话 就得用鼠标来拖动桌面 但是这个显卡能支持到2048*1536这个分辨率.我换了 两个不同型号的 A 卡  都是一样的现象  系统和驱动程序都重新安装了!!!!  用N卡 就一切正常!!!   这是什么问题 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等高手解答

网友:
补充一下 我现在用的 显示是  ATI X300 的!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G41集成分辨率只能支持到1024x768 ,最后是厂家出的一个新驱动解决的!

网友:
哦 我这个情况是    有这个  1680 1050 的分辨率    也能选择 但是  选择完确定以后他就 显示不正常  得用鼠标来拖 整个桌面

网友:
我估计还是驱动问题,我每次碰到这个种问题就是去管网下载个新的显卡驱动,重新启动下电脑开机就行啦

网友: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系统换了 几个   显卡我换了 两个     驱动程序 从官网 还有驱动精灵 还有公版的驱动 我都换了试了 就是不好用 换上 N卡  不管什么牌子 都好用  郁闷。。。。

网友:
肯定是驱动问题!

网友:
把默认监视器删除,上一下三星显示器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 还有驱动????

网友:
显示器 是三星 2243BWX  的     有这个显示器的 驱动吗?  我找了 一下 没找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