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的替换

楼主(2012-02-23):
w83627THF都能代替什么样的IO芯片啊。83627DHG可以吗?

网友:
貌似后序都很重要!IO不同其它芯片!

网友:
不能。你也可代换试试

网友:
只能替代 W83627THG

网友(点评):
有铅跟无铅区别

网友:
IO很少有代换的

网友:
不可以  只能同型号的

网友:
貌似不能

网友:
每个主板的i/o接口都不一样,只能用型号的替换,不同型号的替换就算亮。但是某些接口可能不好使

网友:
不可以,必须型号一样。

网友(点评):
不是浪费,只是让你加深印象,也好有自己的实践

网友:
83627DHG是专用芯片,不能换,今天刚被考到一个问题。。。

网友:
试试看 加深印象 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 不同星号的针脚功能都不太一样,所以最好是一样型号的!

网友:
IO还是用一样代码的稳当

网友:
不能代换,  同型号的,也要看下面的哪一行小字母,不一样有些也不能代的,
如:   ITE 7812    JXS       和   ITE  7812   gXS   就不能代换

网友:
找同型号代换

网友:
人家饼哥都发话啦   你们还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