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 新问题

楼主(2012-02-23):
D630待机正常,一触发电流0。10掉之0。09。我把电源芯片换了就可以了,客户拿回去三天后又说不行,还是原来一样。我一看还是一样,我就把电源芯片加焊一下一试又可以了。。但是等它完全冷下来又是原来故障。。。大师们快点来给点思路吧。。

网友(点评):
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
有什么原件不良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是没有发现过

网友: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元件吧!估计是有不良的

网友A:
我把电源芯片边的元件都代换过,还是一样但是为什么我加热任何元件都可以开,但是冷了又不是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电源芯片边的元件都代换过,还是一样但是为什么我加热任何元件都可以开,但是冷了又不是原样

建议你找下电路图来看下,按你说的加焊任意元件就可以开的话,估计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
加焊的什么电源芯片能否说清楚一点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B:
遇到过是板子后面北桥供电电感开焊了

网友:
最好是用烙铁加热原件,这样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是板子后面北桥供电电感开焊了

加焊了……还是原来 一样……。只要主板一用风枪一加热(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开机了……但是一冷下来又是原问题了。

网友:
这问题可不好说 了.加什么地方都会显.

网友:
负载有轻微短路?元件性能变差?

网友:
加焊CPU供电IC。

网友:
可能是难桥的问题  台式机上遇到过

网友:
风枪加热面积太大,不怕麻烦的话试试用烙铁一个点一个点的筛查。

网友(2012-04-02):
我遇到一台也是到0.09就掉了。一直没找到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换的是哪个电源芯片? CPU 的PWM芯片吗?
根据楼主这种情况分析,80%是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说清楚点,最好有图纸。

网友:
这样的现象芯片围边的元件不良的可能性高

网友:
缩小范围排查,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很多加热就好

网友:
在该芯片周围有元器件性能不良。我遇到个这个情况,结果是一个电阻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