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680集显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2-23):
ACER3680 集显机器原本故障IO烧毁 换IO不触发 换BIOS后可触发,但是掉电,测各部分电压开机时都正常,开机时北桥奇烫,换掉还是一样很烫,掉电,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求支招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查下IO周围的元件是不是因为IO烧毁也导致其他元件不良了啊!

网友:
北桥烫不一定是北桥坏
同意楼主:
5.0
firzh
同意楼主:
应该说桥烫,不一定是坏

网友:
学习了。。。。。。。。。。。。。。。。。。
反对楼主:
5.0
天意wx
反对楼主: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AMD的北桥是很烫.

网友:
求点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