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到C1不走

楼主(2012-02-23):
有一块双敏的主板单桥的NF5 ,和一块升技的主板V8都是同样的问题都是直接到C1不动了,换内存不行,双敏的电压1.83V升技的V8是2.51V都是正常的,哪位帮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给点意见,也让我学习一下,急~~~

网友:
是不是内存插槽虚焊啊

网友:
单桥的复位正常,就加焊一下桥

网友:
先清洗下内存,内存槽.再用打值卡测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AD线等

网友:
桥虚焊占多数。

网友:
建议楼主压下桥试试看。

网友:
AMD 的就先换CPU 试试

网友:
如果上诉都干过,刷BIOS程序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此板着重考虑桥

网友:
加旱桥吧

网友:
打数据线  还有测测内存的SMB系统管理总线  都正常的话 刷BIOS  做北桥

网友:
有时候跑C1  和IO有关系,,,,刷BIOS,加焊桥,,,,,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