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T-M V1.0主板问题

楼主(2012-02-23):
现在有一张精英945GZT-M V1.0主板,问题是不开机(就是按开机这里不触发)。经测量USB接口中间数据线这2根对地电阻0.6欧姆了,还拉低了USB口的供电的电压(只有4.3V左右)。这个主板是8个USB口的(算上主板上可另外连接的)。4个口是0.6欧姆了另外4个又是好的。我拆了USB接口的保险电阻,口前面是好的,就是保险电阻后面就是通的了。这样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还有开机接口这里的线一个是通地的,一个是5V。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不正常(我量过用AMD CPU的这里是3.3V的。
现在是我直接连接一下24针电源接口的绿色线和黑色线,这样电脑是可以启动了的,还是可以进BIOS和进系统的。进系统可以自动安装网卡声卡这些设备的。哦 主板上系统的USB也是自动安装的。只是USB口是不能用的。
系统用都是正常的,我后来发现接网线不能上网。怀疑是网卡坏了,但是后来拆了网卡和93046还是一样的故障。
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主板的南桥坏了。还是别的地方坏了。如果南桥坏了我就没有办法了。就准备拆零件了。
哦还有情况没有说明。就是进系统以后可以重启动。在bios这里也是可以按重启动。系统也是可以按启动按键强制关机的。就是关机以后就不能在启动了(要启动就在电源插口上直接启动)。

网友:
南桥温度有异常吗?USB都短路了,希望很渺茫了吧。

网友:
回楼上的朋友。南桥温度没有什么异常。是的usb短路了。但是可以接电源这里开机进系统。

网友: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的话,你最好量一下,开机排针到IO的线路哦!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学习下方法。。

网友:
USB口有短路 南桥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
回4楼的朋友,到IO的线是通的。
回5楼的朋友,现在是一筹莫展,没有修理好。
回6楼的朋友,是USB口短路,现在感觉就是南桥的问题。应该usb的数据线全部是通南桥里面去了的。中间就只有保险电阻。

网友:
听起来像是桥坏了,但楼主可以查下与那4个口有没有共用线路上什么元件的其它设备等,还不知那4个口USB能用不?

网友:
我也是怀疑桥坏了的。但是主板还是可以进系统的。就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桥坏了没办法

网友:
所有USB借口都不能用了么?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USB短路,南桥OVER,,,,,,,,,,

网友:
是南桥的USB模块有问题了吧,做桥吧

网友:
呵呵  对呀好好那里呀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USB数据线短路,一般是SB有问题了

网友:
换南桥吧,就看客户愿不愿花钱,我今天换了一个主板的南桥收了100

网友:
看这种情况是南桥坏了,不有办法修了,修成本也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