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 V1.0 K9V NEO-VV2.0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2-02-23):
   测得IT8282M

1:4.95v(VCORE_GD)              16: 4.97v(5VSB)
2:1.21v (VLDT_12)                 15:2.85v(VLDT_EN)
3 :2.55v(VDD_25)                  14: 4.49(VDDA_EN)
4:4.95v(VDIMM_STR)             13 :4.97V(VCORE_EN)
5:0v(SB_PSON#)                    12: 4.52V(VDIMM_STR_EN)
6 :3.27v(ACPI_S3)                  11: 0.03v(CPU_PWRGD)
7:5.04v(ATX_PWRGD)            10:4.13V(待机时2.55)(RSTBTN#)
8:0 v(GND)                              9:0.09v (ATX_PSON#)

   是不是IT8282M坏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还是先检查全板电压吧

网友:
代换一下就知道了!你看一下SUSB如果是一个高电平的话,
5脚好像就应该是一个低电平吧!

网友:
-SUSB 3.3v,
Q4 B极0.7v ,  G极0V ,  手上没有IT8282M,周末才得去买。

网友:
2楼说得对 供电 时钟复位的查

网友:
走过,路过,看过!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