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1600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2-23):
待机电压0.07A 触发到0.1几掉电 然后就边待机电压都没有了。待机时有5V电压。求图纸 求思路

网友:
独显的吗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图

网友:
刚才没穿上来,这次试一试

A600 U50SI1_0731.pdf

网友(2013-11-20):
引用 网友A:
下了 不能打开啊

下载可以打开你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