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 笔记本一接电源就 自动加电 不显 是什么回事???求高手。

楼主(2012-02-23):
本人接到一台asus a42j 主板 自动加电 但是不显,客户说在同行那修过,只弄了bios芯片,我看了也只要那有痕迹,但是现在我一接到,它就自动上电了,是哪里有问题啊?  cpu  北桥 都有供电 会不会是还是bios,但是我已经刷了3个bios了,还是一样的?? 在线等高手解答。。。。。风扇是逛转 。。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看看bios电池

网友:
电池有电,bios芯片的话 没有这个型号的,我只刷了,刷了3个程序都还是自动上电的。。不懂了啊。。。

网友:
你敢不敢把EC换了   要是bios的问题人家早就刷好了   还能留给你这便宜    东信号就看看图纸   看看是那个电压线出来了   不懂就直接换EC

网友:
问题太模糊了,电流怎么跑至少得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