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80 不显示

楼主(2012-02-23):
外显内不显,拆开机器发现有一个四脚的二极管烧坏了。如图:

手头没这个零件。请问下如何解决。在此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二极管,,不太清楚 ,要不你用单个的小二极管上上试试.

网友(点评):
额呵呵, 那个尽然他喵的是二极管

网友:
34脚中间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A:
料板上拆个 补上看看

网友B:
.具体我也不知道..弄个10K的试试

网友C:
只有代换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上拆个 补上看看

料板上拆的位置和型号都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代换试试了

就是找不到代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我也不知道..弄个10K的试试

会不会问题越搞越大。

网友:
这个PWM是亮度调节的,要不你看主板上哪里有3V线性电压,飞根线过来,再要不你搞个四十K的,,

网友D:
怎么样了呢现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了呢现在

现在一样的没辙啊。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一样的没辙啊。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你那个好像输出来的是个脉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