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动设置显示器最大分辨率的软件或方法

楼主(2012-02-23):
我们店里经常修显示器,修好后会用台式机试试,但是没有分屏器。所以是直接把线然后在插上要试的显示器。但是换显示器后,分辨率还是原来显示器的分辨率,最大分辨率也是原来显示的的设置。
原来的17寸方的,最大分辨率是1280*1024
现在换的是19寸,要换为1440*900的分辨率,但是设置里面没有这个分辨率,只有重启才能有1440*900的分辨率

有什么软件或方法可以设置最佳分辨率?网上的软件我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你的系统有问题吧?我的电脑最大就上过19寸宽屏,1440X900,但设置里最大是2048X1536

建议你找个VGA信号源,电视盒或终端机,这两样我都准备有了,修显示器必备,方便哪里用哪里插,谁有空找台电脑来试啊,呵呵

网友:
还真没啥好的方法,一般在机箱的系统设好的OK的

网友A:
汗下,,一个分屏器才几毛钱,叫你老板买个...

网友:
关键的是我不是老板,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汗下,,一个分屏器才几毛钱,叫你老板买个...

那还是算了吧,要是能买的话就好了。我还是每次都重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算了吧,要是能买的话就好了。我还是每次都重启吧!!

不是一般滴扣....

网友:
没看明白,不是显卡输出的分辨率只要显示器能支持就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