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旗GWS350电源维修

楼主(2012-02-23):
广州传旗GWS350,普通ATX 12V 2.0电源。有3个问题:1.机壳带电;2.带负载能力差,不能进系统或者进系统后花屏死机蓝屏。3.插到主板上不能触发,用手触碰一下到主板电源插座处可以开机,开机后触碰一下插座处也会掉电。
拆开电源,里面有6个2200UF和3300UF的大电解电容漏液生锈了,全部换掉。机壳带电和带不起负载的问题解决了。不能触发的问题仍在。估计是蓝线插头松动或者氧化生锈所致。用镊子插进蓝线插头刮擦一下,再用尖嘴钳夹紧一点,哈哈,不能触发和掉电的问题也彻底解决,电源又可以带动主机稳定运行了。
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为什么换电容后机壳带电的问题解决了?对于机壳带电的电源应该怎么维修?有的人说将机壳接地,我估计问题还是出在电源身上。

补充内容 (2012-2-27 10:45):
弄错了,是绿线插头的问题,不是蓝线。

网友:
电容击穿了,不就直接接到外壳了。
一般说的机箱带电,是由于插座地线是空的,然后电源是带EMI的,会造成机箱有电

网友(点评):
是啊,滤波电容漏电,当然接地端就带电了。

网友(点评):
不对啊,滤波电容上的最大电压是12V,应该感觉不到。

网友:
我的220V交流电是带地线的,从墙上插座到机箱电源线都是三线,机箱仍然带电。难道是地线插座处接触不良?
补充:又看了一下,电源线没有地线,三孔电源线的地线实际是空的。

网友:
电源线没有地线,三孔电源线的地线实际是空的。

——又是一个劣质电源线引发的问题!
还有些劣质的VGA线也是省去了几条线,也容易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点评):
省去地线当然没有不省好,但这个电源的问题不全是由我的电源线引发的,不要耸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