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触摸按键板代换

楼主(2012-02-23):
三星显示器触摸按键板
坏了,不用这个板,开机就成,如何操作

网友:
上面有线的,找一根地线出来,其余的随便短一下,能开就弄个按键.

网友(2012-10-15):
默认的亮度太亮了,很多的用户都受不了!

网友(2014-01-20):
触摸的很难改 论坛里有改好的  但是特别麻烦 我手里有一个 正在修

网友:
只要开关,还是很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