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0l开机信号延续很长。,。。。。???

楼主(2012-02-23):
我这一台联想旭日c460l的机器,之前是不加电换IO后好了,但是上机后现在是按开机建后得等十秒左右才开机呢,有时按一次不管用你得多按两次开机键才能加电呢,我又换了个IO但是还是这样,裸板加电也是得等一会才加电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求,,,,,,,,,,

网友:
现在成了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了
还是IO的问题吗,我换了俩个了,情况一直变啊,哎。。。。。。头疼啊、。。。。。

网友:
唉。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电呀。是不是南桥CRT电路有问题,再有一个可能就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晶振的话是南桥旁边的晶振还是IO旁边的晶振啊???

网友A:
按开关的时候看下EC的ON/OFF跳变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南桥和I/O都是参与开机过程的,你先换一个I/O旁边的晶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关的时候看下EC的ON/OFF跳变是不是正常

EC的ON/OFF是第几脚啊,不会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和I/O都是参与开机过程的,你先换一个I/O旁边的晶振看看。

但是晶振都起震了啊,波形很正常啊,。也有可能是晶振坏了吗??

网友C:
是不开关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开关有问题?

开关换过,并且按主板上的触控点也是这样,现在是有时按开光能开,有时不能开,得按还几次才行,晶振我也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主板现在故障是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在开机面板插到主板的旁边就是IO芯片IO芯片有晶振,这两项我都换了,不行,在开机面板的排线接口到IO芯片的中间有三个小的三极管,一会有电压一会没有电压,一会是5V一会是0.2几V,怎么回事呢,但是就算那几个小三极管有电压的时候一样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