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l开机掉电,

楼主(2012-02-23):
e43l集显的板子,le9emb8d0.待机0。001有3V 5v。不装CPU内存时触发到0.017掉电,掉电后可以在触发,装上cpu,内存后触发到0.25电流不跳变了,测量cpu供电是0.95V.装上CPU有时电流可以触发到0.4就掉电了,而且不能再触发。换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各个电源芯片,换过南桥,EC,BIOS还是一样。希望大侠们能给些提示。我下的图纸是独显的,谁那里有集显的帮忙传一个吧。

网友:
修改一下是待机0.01,触发后到0.17掉电

网友:
你试试量一下能不能再掉电之前量到别的电感上的电压。。看是不是缺少电压

通常都是有电压没有出来,修电压吧

网友:
感觉CPU复位没出来,建议楼主上假负载瞅瞅..

网友:
我修过很多掉电,你加焊一下北桥看看.有的是虚了

网友:
hwpg电压2.25v是不是偏低啊,该怎么测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e43g的机子,3v 5v待机电压有,就是没有电流,请问那个知道是什么原因,加电瞬间量过各点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