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的显卡出现新问题了

楼主(2012-02-23):
上次发过一个显卡维修例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9459-1-1.html,搞定后用了几天,拷机测试也没有出现问题,交用户使用,几天后报新问题,开机无显示了。
接过显卡,装在自己的机器上,能使用啊,木有一点问题,但是客户说的确不显示,无奈,自己用几天再说吧。
第二天,木有问题。
第三天,开机正常,等等,怎么黑屏了,机器突然不显示了。按重启键,不显示,机器报警,再重启,还是不显示,机器蜂鸣器响声不正常。拆显卡,擦金手指,装上,还是老问题,测试供电,现存正常2.0,核心0.03,我晕,核心无供电。算了,不管了,吃饭去。
第四天,装上再次测试,咦,怎么好了,能用了,赶快运行拷机软件,木有一点问题啊。
总结:现在是这显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故障,不知道什么时候正常,正常时,极限拷机都没问题,不正常时,核心无供电,
求高手指教,核心已经加焊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没有供电,那就修供电。这也去加焊核心,可真有你的。似乎加焊核心是万金油啊。加焊核心的前题是判断核心可能有虚焊的情况,可是就算它虚焊了,会引起无供电吗?以后如有机会,拆掉核心后看看还有没有供电。

网友:
查下核心供电的EN是否不稳定吧。

网友:
汗,之前来的时候有供电,无显示才加焊的哈

网友:
供电芯片EN脚和BOOT脚都检查一下,EN脚高电平是否稳定,BOOT脚电压是否12V以上,可以查升压电容,一般容量为47~100NF的吧,每个BOOT脚的电容必须一致……

网友:
今天正好有块8600的显卡一样的症状,明天去看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