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吧笔记本屏改成显示器用

楼主(2012-02-23):
收了个很古老的笔记本,没啥用了,想吧屏改成显示器用,请问老师们都需要用那些东西~!

网友A:
淘宝有,笔记本改屏套件。

网友:
买驱动板,高压板,电源。配好屏线就OK啦,记下屏的型号,叫卖驱动板的帮你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笔记本改屏套件。

言简意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