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0 待机0.06A电流;按下开机键;电流O.OOO;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2-23):
今天接到T40;待机0.06A电流;按下开机键;电流O.OOO;3  5V  1.8都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很简单换两个电容就行

听你这么说每块板都是换电容了,就不能是别的问题吗?

网友:
把cpu周边的几个330的(还是220的)我忘记了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
待机0.06偏高了,正常待机0.03这样子,有微短路的,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