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怪病 从没遇到过

楼主(2012-02-23):
前几天接了一个1420的本 来时不开机 插上直流电源一看哇塞5A大电流。心中有数了, 报好价明天来取。客户走了,就开始拆啊,边拆边想,应该问题好找,这钱赚定了。拆下板子连上直流电源慢慢的加大电压到电流2A时就没有往上调,现在摸着板子看哪地方发热,等把手摸到cpu供电管时有明显的发热于是把发热的管子换掉后又加电试,咦?还是大电流但是没有那莫大了,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于是又用老方法继续。啊哦 原来cpu座背后有一个电容短路了,于是从料板上拆一个电容换上后,接电源有正常的0.03a的电流流,心中窃喜搞定了,于是加上cpu,内存,接上屏开机,电流0.03-0.45-0.8-1.5-1.0-1.6走着屏上也显示了dell的logo好了。心中那个美啊,这个修的真痛快。于是装上机拧上螺丝都装好了开机,熟悉的dell出现了。接着走完logo画面后黑屏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回事,那没接好?我又拆下重新装好了,开机还是走完logo黑屏,我又试了几遍还有时logo下面的进度条走到四分之三时黑屏,我就把本接到直流电源上开机又能正常进到系统了了,我心想可能是电池有问题了,等他来时,给他说换个电池吧。大概过了有一小时吧,有个来做系统的顾客,我一看太巧了一个型号的本,正好有它的电池试一下,经过客户同意后把他的电池拆下,装上后开机。咦,还是老问题。我真是郁闷了,又把本拆下查各路电压都有啊,真不知道从何下手了,不知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有可能
你进安全模式显卡驱动下了看看

网友:
有没有大侠遇到过 麻烦给指点指点 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
我用维修直流电源一切正常 进系统游戏都能玩还很流畅

网友:
还有个现象用电池黑屏的时候光驱的灯是一直亮的按光驱弹不出来

网友A:
你接电池的时候,有没有拆下其他东西哦!用电池直接主板试一下!

网友B:
CPU供电部分处理得不够彻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电池的时候,有没有拆下其他东西哦!用电池直接主板试一下!

我又把板子拆下cpu拿下后用万用表量了一下cpu主电源对地有轻微的短路最后在cpu主电源处加上直流电源把电压调高至2点多伏有一个八脚的模块是208z发烫 这是个为什么东西啊 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部分处理得不够彻底吧.

我又把板子拆下cpu拿下后用万用表量了一下cpu主电源对地有轻微的短路最后在cpu主电源处加上直流电源把电压调高至2点多伏有一个八脚的模块是208z发烫 这是个为什么东西啊 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注意你取掉的哪个CPU电容哦

网友:
cpu供电有一组供电MOS管不行了

网友:
有些电容也不能乱取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