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开机大写和数字锁定键闪三短一长

楼主(2012-02-23):
接手一台富士通LH520笔记本,是AMD集成的板子。开机大写和数字锁定键闪三短一长或者是四短一长,屏幕无显示。换过内存试过。测主板供电均正常。电流到1.4A停止,然后一直在1.4-1.6A之间跳动。现在怀疑是显卡没过。不知道判断是否准确。请各位大虾给点思路啊

网友:
电流跳了几下 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以前碰到过,加焊显卡就好了,但那个富士通的很变态,黑胶比IBM的还恐怖,而且根本就刮不掉,所以只敢稍微加了一下,用了不到一个月又返修,更换显卡失败,主板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