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2-02-23):
菜鸟求助啊。。测量出来3个5V。。3个GDN...还有26V。。到底该怎么去接??怎么判定3个5V哪个是开关??

网友:
插电源,关机时测个脚电压,在开机测各脚电压,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一个地,一个主供电,一个控制开关。  地你知道。 主供电26  你也知道,。 控制板上一般都有标

网友:
26v 供电给高压板么??? 我怎么记得是 12V 呢

网友:
一般控制是开启5v 关闭0v 你试试吧

网友:
26V?第一次听说哦。管他5V是哪个啊,只要找出驱动板到高压板部分经过一个三极管就是开关信号了

网友:
一般通用高压板是12V你接26肯定会烧高压板~把板子插上电测电容,测到12V了就把线接到12V上就OK了,找开关一般看从接口处慢慢跑到高压板那跟线就是开关~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为12V供电  一般双灯     4灯通用高压板26V供电也可以的  要么你就找个12V的接上  信号找不到的话就直接测屏的供电上去拉    只能瞬间去测  地线和好找吧  还不会的话还是 去学学吧     基地貌似蛮不错     没有什么基础   笔记本难 上手

网友:
顺便问下 基地的基础培训都培训什么呢  没有时间  就远程吧    3月没有时间    4月想报名先基础在线路  显示器一般都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