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暗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2-02-23):
新蓝X20A的笔记本 12.1寸的 LED屏 我换了2快屏 都是暗屏 基本排除屏坏
接口是3针的,LED真没搞过,哪位大神给上个引脚定义? 分析分析?

网友:
led屏好像也有升压板 你看看是不是升压板坏了

已经换了两块屏了,就排除屏的问题了,看看开起信号正常吗?

网友:
主要测试一下屏供电还有开启信号,看下开启信号是否正常,还有屏线有没有断线,找一下开启信号是由开机芯片给的还是显卡给的,如果实在不行就先换个开机芯片先吧!

网友A:
不想这么大费周章啊,机器亮了,暗屏不应该是4个条件么 供电亮度调节开关跟接地,
屏换了2快 说明没有问题的, 屏线我也测了,没有断线,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咯。
问题是我不知道引脚定义。。。。 不知道怎么测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想这么大费周章啊,机器亮了,暗屏不应该是4个条件么 供电亮度调节开关跟接地,
屏换了2快 说明没有问 ...

这个问题就是开启信号没开启,必须找开启信号到哪里去,就算想改高压也必须满足开启信号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是开启信号没开启,必须找开启信号到哪里去,就算想改高压也必须满足开启信号有

屏要亮,3个工作条件就够了,供电 开启  地线,亮度调节只是调节屏的亮度的,不接他只是不能调节亮度,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是开启信号没开启,必须找开启信号到哪里去,就算想改高压也必须满足开启信号有

没修过LED的屏,不跟LCD似的 就那么几条线,,,不知道怎么查啊
话说 我也是道听途说 不知道LED是不是结构跟LCD一样,,, 是那4个信号点亮屏。。。

网友:
LED的亮度调节是哪个哦

网友C:
你检查一下LED的驱动板,是不是LED灯的电源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一下LED的驱动板,是不是LED灯的电源供电出了问题

应该先查一下这个,再由此判断故障出现的地方,一点点的排查!

网友:
看高压板有 3.3 以及 升压没有  外接 屏应该正常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网友(2012-04-06):
外接不用说都行,暗屏而已

网友:
谁发一个LED屏维修的贴就好了,这玩意我还没修过

网友:
有的LED的屏EN   ADJ都要具备才能点亮屏

网友:
就是  VDD    GND        EN      ADJ    都要具备

网友:
整出来了,亮度调节信号没出来,直接飞了一条3.3V信号 OK了。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你一开始不是说没 ON信号的电压? 怎么又是ADJ没电压了,ADJ没电压可以直接从ON信号上飞线到ADJ ,OK

网友:
应该是开启信号吧。。

网友:
没使能信号

网友:
看开启信号正常没      不行的 话   就直接从废屏上拆下个  飞线  OK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少电压了